联想G460笔本分区问题求助

楼主(2012-12-13):
有一台联想G460笔记本启动时提示没有系统磁盘,在BIOS里能认出硬盘,怀疑系统出问题了,用启动光盘进PE,手动ghost,在选择分区时,一看硬盘里一个分区都没有,在PE系统下打开我的电脑,可是分区还在呀,并且里面的数据也在,再次进GHOST,还是看不一以分区,只有退出GHOST,用DISKGENIUS分区软件看看,结果还是没有分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把硬盘各了重新分区看有没有

网友:
你首先要知道的是,问题是主板引起的还是硬盘引起的。

网友:
先换个好的硬盘上去,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他硬盘问题,如果不好,就是主板问题,是硬盘问题,就建议先格盘,然后看看有没有坏道,如果主板的话,就休主板呗

网友:
这个  ……………………  像楼上所说的  还是先排除一下 具体是硬盘故障还是主板故障!!!

网友:
最后用Diskgenius重新分区,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