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4114P上电池大短,求助!

楼主(2012-12-13):
惠普CQ40 AMD独显 版号:4114P  接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 上电池电流表刷刷的响了起来、、、
本以为保护隔离的隔离管坏了 PQ103如图 没想到一量 没短路呀 还是换一个吧 在CQ40intel独立板子上拆了个MOS管换上去 问题依旧 把充电电路的MOS管换了 涛声依旧 求助!!!

补充内容 (2012-12-16 14:40):
订了全新的电池 问题依旧

网友A:
电池供电电路,或换个电池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先排除电池,在查图纸,主要是电池供电那一边的的对地元器件,看看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保证 是隔离管坏了  就是电池 出电的那个

网友:
大断 说明 电池供电那快问题 你有测  已经过了 隔离了吗? 要么就是隔离不受控制了! 查查芯片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本身有问题?

网友B:
上次遇到  没搞好哦   现在的机器好像越来越难修了   钱不好赚了  希望大家把维修价格给报上去哦

网友:
多半放电的MOS管挂了

网友C:
电池换了没啊 ,上次也碰到个惠普康柏的吧  拆开才发现电池坏了 郁闷

网友:
隔离管  是不是 不受控了   ,还有 电池充电部分上官

网友:
楼主你上来就更换 PQ103什么根据?还有楼主看了你分析故障的思路,你的正式维客怎么拿到的?

网友D:
电池问题  难道楼主还米解决

网友:
楼上的说得有道理先排除电池问题。在查MOS的G极  看是不是不受控了

网友E:
我上次修到的是隔离MOS管本身短路,你再量量。

网友:
感觉可能应该是电池坏引起的。楼主处理完后上来反馈一下。

网友:
对故障描述不全,该测的都没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修到的是隔离MOS管本身短路,你再量量。

对 我之前修的都是隔离管坏了 但是这次绝对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问题  难道楼主还米解决

不是之前都是好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换了没啊 ,上次也碰到个惠普康柏的吧  拆开才发现电池坏了 郁闷

看来 我也拿个电池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供电电路,或换个电池

去代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上次遇到  没搞好哦   现在的机器好像越来越难修了   钱不好赚了  希望大家把维修价格给报上去哦

不好修,拿来我修。我也想看一看是那里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阿

网友:
测下电池接口 有无适配器电压  , 看看是否 没有隔离开,

网友G:
我就想问:是否先上电池再接电源会短到11伏,先上电源再上电池则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好修,拿来我修。我也想看一看是那里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阿

嗯 肯定可以解决 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就想问:是否先上电池再接电源会短到11伏,先上电源再上电池则会正常?

我都是先上电池再接电流表 不敢先上电流表再上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都是先上电池再接电流表 不敢先上电流表再上电池

先上的话电流应该是11伏这样,不会低于九伏吧,你自己试一下是不是像我所说的,机子不在就不用说了。

网友:
是啊最怕修但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啦难修啊

网友I:
这个真的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真的可以解决

估计是电池啊 现在订了电池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