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K50AB 一装显卡驱动就死机

楼主(2012-12-13):
ASUSK50AB 一装显卡驱动就灰屏或者花屏 吧显卡驱动下了 就正常 单插电池带驱动进系统一切正常。但是你一插适配器 它提示你切换显卡 一切换就蓝屏 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点啊 驱动是官网的。

网友:
显卡和显存坏也会造成这个问题的,先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