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流修手机

楼主(2012-12-13):
         看电流修手机有它一定的道理,我修不开机时就常用维修电源加电看电流反应来迅速判断故障大至是什
么元件出现问题,不入网、不发射故障看电流表的摆动来判定大体上是什么部位出现问题,这个判断过
程是先看电流表的电流反应,在特定的时间内,电流的不同,也反应了响应工作部分电源、CPU、FLASH
、暂存、的工作状态,一部手机工作的次序依次是电源、时钟、逻辑、复位、接收、发射,手机每工作
到某一步骤时候所反应的电流肯定是有所变化的,电流法就可以在这个时间内以相对准确的判断出故障
点甚至故障元件,然后在测量更换元件。借用老师的话说修不开机故障,理论在维修的应用上是很难完
全发挥的,原因有二:
其一、软件是个黑箱子,谁也不知道CPU内部现在正在跑什么源程序(诺知道源代码还可以推理);
其二、手机与单片机最大的不同点是,要几个模块共同协作,涉及的电路太多。另外由于使用BGA,一些

信号想测也测不到。
       因此,电流法和电阻法成为修不开机故障比较好的检测工具。在电流表上电流抖动一下,CPU内部的程

序不知已跑了数以千计的指令。正因为这一点,注定了电流法只能作为宏观的判断。如果要进行微观检
测,只能用电阻法、电压法和波形法等。从概率上讲,故障有重复性、并发性。所以,根据经验,电流
法有时也有精确判断一些常坏的模块。
       以我个人经验对电流法在维修手机上的应用是:修不开机是最好、无信号、不发射次之。维修经验达

到一定程度,电流法是能速修手机,就如我接待顾客听顾客口述手机是何故障,我往往不拆机就能判断
故障点在那里一样,当然这和用电流法修机一样都是长期一线维修经验的积累。至于象有些故障:不显
示,按键不灵,不识卡,送受杂音,不送话,不受话,请稍候与服务商联系等故障,电流法是瞎子摸象
也不如。电流法维修手机也存在局限性,并不试用于所有的手机故障,大体上只对于主版逻辑部分几大
件行之有效,而且最高也只是60%为上限。当摔损的手机射频接收部分同时存在二个元件损坏以上的故障
时,电流法的准确率基本完蛋。
       电流法修手机还在修主版小电流漏电上有捷径。大家都知道对于主版的小电流漏电往往有无从下手的

感觉,因为漏电电流很小,一般都是阻容元件、小IC漏电引起的,而用小电流抬高主版电压能很快速的
找出漏电元件。过程是给产生漏电的主版加上维修电源,电压要从0V一点一点往上抬高,观测主版在电
流表升高后发生变化,观测是那个阻容元件或小IC温度过高,目测或温测到之后用风枪把元件拎下更换
之……还有一点需注意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大电流会直接把坏件连上主版的焊盘也被彻底击穿。对于10毫
安级的小电流漏电目测或温测不到时,可用喷雾法+电流法找出漏电的阻容元件:过程是用装上松香水的
喷雾盒在主版上的均匀的喷上上一层松香水(或直接用烙铁蘸松香给主版小元件喷雾),再加电,能快
速目测到元件上面的松香水喷雾挥发的最快阻容元件是漏电元件。对大一点的元件坏引起漏电也可采用
调高电压,电流升高,来判断基本上是那个元件的温度升高发烫就是哪个零件坏,处理方法也是目测或
温测到之后用风枪把元件拎下更换之既可。
      小电流漏电速修妙法,谨慎使用电压要一点一点抬高;不试用于所有机型,如三星机的CPU过4V,CPU

大都会被烧坏~!!!什么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我们修机时要灵活多样,该看电流表时就看电流、该测量
时就测量元件的好坏、该做软件时就给手机做软件、该倒换元件时就倒换元件、电流法、电压法、波形
法都要上,说句难听话必要时还得祭出维修三宝一吹二焊三清洗、总而言之该用什么方法修手机就用什
么方法,修好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