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子2GB的七彩虹GT610 鲁大师测试只有14MB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2-13):
今天遇到一台 台式机子2GB的七彩虹GT610 鲁大师测试只有14MB是怎么回事?用GPU-Z测试是显示2G的   这是怎么搞得?求大侠帮助,

网友:
这还用说,肯定有一个软件不准,我比较相信后者

网友:
鲁爷年纪大了

网友:
鲁大师测显存,冒似通常是不对的

网友:
多拿几个软件测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多测几次 鲁大师 常出问题

电脑型号 X86 兼容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v.6284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64 X2 双核 4800+
主板 致铭 AL-N78V-GM (Nvidia MCP78S)
内存 2 GB ( 金士顿 DDR2 800MHz )
主硬盘 希捷 ST3500418AS ( 50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630 ( 1023 MB / 七彩虹 )
显示器 冠捷 AOC1960 1960 ( 19.1 英寸 )
光驱 日立-LG DVD-ROM GDR8164B DVD光驱
声卡 骅讯 CMI8738/C3DX PCI Audio Device
网卡 瑞昱 RTL8168C(P)/8111C(P)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网友:
GPU-Z靠谱一点,

网友:
鲁大师也有打瞌睡的时候啊

网友:
这显卡太差劲了

网友(2017-01-05):
软件导致  显卡维修高手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