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进水简单修复

楼主(2012-12-13):
                           联想Z360进水修复
     同行拿来的机器,只说已拆修过,现考虑换板--------当然能修好更好。
     因为说已修过,直接拆机,仔细看有一点进水的痕迹,先清洗干净,量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上电触发,0.15A左右掉电,看来不是就这么一点水而已,把有进水痕迹的地方的绝缘膜剥开,下面白花花的一片,PU8电源芯片一带进水发霉的痕迹,再次清除干净、对有腐蚀元件补焊,再上电一样掉电,示波器直接检测PL171.5v电压输出,考虑泡过水,直接换了芯片,上电还是一样无输出,排查发现6comp14V5FILT均无电压加到,正常应该是5VPCU,量两脚能互通,(如图1、)
问题在前面,找好久没看到是哪里断线,估计是板内断线,直接飞线到就近的5VPCU,上电还是掉电,但是示波器测到1.5V已经正常输出,掉电电流已升至0.36左右,说明该处电压已正常输出。
       继续排查发现PL16无电压输出,对应找电源芯片PU13,又是藏在绝缘塑料下,剥开看到芯片附近进水发霉,清洗干净看到腐蚀不是很严重,补焊完再上电,还是一样无输出,排查发现供电PR237 (如图2
保险电阻阻值很大,直接换一个,上电冒烟,还是无输出,这下就好办了,PU13芯片/PR237再一起换掉,上电电压正常输出。接屏,联想LOGO出来了!
       进水的机器,耗电时间用点心大多还是能修好的!

网友:
修的好!呵呵

修+1.5V_SUS电压时,楼主没有考虑5.1欧姆电阻PR246,它位于芯片PU8相对的PCB板背面。这个电阻阻值变大了也是一种可能。
另外,的PR237是PCB板内铜跳线,楼主想说的是不是20欧姆电阻PR224烧毁了?

网友:
楼主技术太好了!真心佩服!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版主有耐心啊,学习了。

网友:
笔记本的电压有那些  都是几伏啊

网友:
换完那个保险后应该打下阻值 O欧姆电阻无穷大了 一定有它坏的原因的

网友:
楼主直接换件上电?5V左右的电压对地阻值测不出不正常吗?

网友:
不错,思想周密

网友:
BST 是自举电压。

网友:
供电部分有问题。。电压出不来。。

网友:
不错,我现在也在修一个进水的,特多,放了的时间还很长。

网友:
只能说你的运气还算不错的,进水到南桥什么的,就够你喝一壶的了

网友:
楼主,换了两了芯片,外加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到南桥很麻烦么?换一个南桥不就好了,不懂

换个南桥多麻烦 成本还高

网友:
我只回复你最后一句话,确实是那个理

网友:
最怕进水的了。。

网友B:
我前几天搞了一个这个机子是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搞了好久也没搞好,声卡,功放都换了,喇叭也是好的,请问有搞到过这样的没,分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搞了一个这个机子是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搞了好久也没搞好,声卡,功放都换了,喇叭也是好的, ...

耳机插孔换过没。座里面有弹簧片,接触不好的话,也会出现耳机有声音 喇叭没声音的!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有启发作用,顶一个

网友:
请问LZ:
1、进水后烘干开机可以使用,但一两天后出现有时找到硬盘,有时找不到硬盘,换新硬盘也不是一样。
2、键盘是如何拆出来?(后面的螺丝也拧出来了,还是拆不出来)

网友:
不是太懂,下次希望楼主能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