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检测卡

楼主(2012-12-13):
我来教大家一下

网友:
用检测卡,主要就是看检测卡上面的灯。电压就不用说了,电压、复位、时钟,这三项是开机的必备条件。所以CLK是时钟信号,IRDY基本没用(有人说是主设备好)。FRAME是CPU发出寻址指令时发出的信号。RESET是复位信号,有南桥提供,但CPU的复位信号是由北桥提供的,没注意看可以手动复位看一下灯亮吗?
就这些了,检测卡确实省事。

网友:
我还是新手,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