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N61PE

楼主(2012-12-13):
今天接了一块板子,铭瑄MS-N61PE 首次测试不显示,诊断卡一直在d3、50两码之间跑循环,测内存、CPU供电都正常,由于这个板是单桥的,所以就加焊了下,加焊之后装好测试故障依旧,然后换个CPU、风扇没有扣紧有接触好测试OK了,怀疑是客户CPU有问题,又重新换上客户的CPU测试了下竟然OK了,觉得奇怪反复测试都OK了,然后就装起来。装好了做最后的测试,没想到又不行了,故障依旧,仔细回想,发现两次都是CPU风扇没有扣紧就可以了,扣紧了就不行。发现问题所在就把CPU座子拆下来看,发现针脚有些都变形了,经过细心的矫正之后再进行测试OK,然后扣紧测试也OK了 ,经过一番磨难总算是搞定了,希望对你们以后的维修能有帮组。(PS:不是说AMD的CPU底座没有那么容易有问题吗?以后之前没有怎么对他怀疑。)

网友A:
是用BGA把座子拆下来吗?还有CPU座子能换吗?好换吗?师傅每次遇到CPU座子虚焊的都说修不了...

网友B:
穿针的不可能开焊了。。。。BGA很容易开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穿针的不可能开焊了。。。。BGA很容易开焊的。。

有是有,但比较少。因为桥比它快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BGA把座子拆下来吗?还有CPU座子能换吗?好换吗?师傅每次遇到CPU座子虚焊的都说修不了...

AMD的CPU座子可以把上面白色的那个塑料卸下来,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