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尔W66 几分钟后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2-12-13):
原机为不通电,电源接口开焊,必须要按住不动才能开机,很开心的把接口加焊完了,就给装上了。开机找个电影,回家!
第二天来一看,指示灯双闪,晕。原来还有别的毛病,客户也没说。无解,只能再拆机。
经过长时间测试。发现开机都是正常,进系统后能等个几分钟吧,CPU没有供电了。指示灯一闪一闪,必须拨电源再插才能显示。
此机为集成显卡,板号为:S210 VER:C
祼板+内存+硬盘。电流变化:待机0.04   开机后0.73——0.83——0.65——1.05——1.15——0.73——0.66——0.80——0.90——0.63——0.83——1.10——0.66——进到桌面完毕后,稳定在0.55左右。
掉电时,指示灯一闪一闪,电流:0.24
发现点东西,如果不进系统,进入BIOS或停在系统菜单,散热器一会就会很热,风扇也会转,但如果进系统的话,散热器很是不热,风扇我就没看见它转过,在那一动一动的,就是不转。
我也试过外加风扇,原风扇不插,进入系统后,一会也会掉电。
我查过CPU的供电IC。EN信号3.3,从来没低过。但CPU供电已经没了,此时CPU已经不工作了。
二天了,这毛病太烦人了,亮一会就灭,不超5分钟。不让它进系统能挺5分以上,至于多长时间我也没心情看到底有多长,反正是比进系统长多了。
网上有一个说的秒杀W66掉电的例子,我看了一下,跟我这不一样。他那个是因为一个三极软穿,至使MAIN-PWROK信号电压拉低,使信号不能传给EC,EC认为供电不正常所以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而我这个CPU供电IC都已经收到了EC发出的EN信号了,而且开机是亮的,进系统后或正在进系统的时候才掉电的。所以和他的不一样。
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忘了解此机或修过类似于这样的机器的大侠给小弟指点指点。。望回复的朋友,能不惜笔墨,多打几个字,也让老弟看得明白些。
小弟在此拜谢了。

网友:
换cpu的电源管理IC试试

网友:
昨天晚上想来想去,南桥跟硬盘读写有关系,所以早上过来把南桥加焊了一下,现在开机进入系统后稳定在电流0.93,风扇也受控了,热了就转会。正在烤机。确定无误后发放结果。

网友:
加焊南桥应该为正解了。至现在为止,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