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70主板跑F2 E1,各供电正常,CPU发热慢,时钟复位都有。

楼主(2012-12-13):
(无正文)

网友:
没事多干桥

网友:
确定BIOS 刷对了?? 然后干IO  干桥。。换人。。换板。。

先换板 不行在换人

网友:
CPU发热慢是不是CPU的问题 换个试试,感觉应该是CPU这部分吧

网友:
1.查CMOS电路电压有没低。
2.加焊北桥

网友:
技嘉f2 e1 是跑内存了。查个spk上去。看报警不。。。基本就是内存不过。。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我上次修到一块GA—770的,反复跑E1,加焊北桥OK。

网友:
回复3楼的 先换板 不行就换人 下次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