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开不了机。。。求助

楼主(2012-12-13):
请教各位楼主,我这个是高仿4s,拿来是充电不进,我随便测了一下内置电池+ - 极都相通,我把电池拆下来,随便拿了个锂电池接上可以开机了因为电力不足,插上直冲,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又开不了机啦,干脆整机拆了,把主板洗了一次,明明电池有电3v,就是开不了机,插上直充,可以开几秒钟又自动关机求解啊!!

网友:
你懂得,不解释

网友A:
电池不行吧,换个电池试下

网友:
有没有短路,进液,断线仔细看看

网友:
主板电源端子正负极有短路吧

网友:
换了电池一样的

网友:
还是高仿啊。估计不好修

网友:
高防的就不能按正品的思路去排查了,因为主板电路设计不一样,一般是手机充电线路中有元件损坏,所以导致电压低,冲不进去电,你先换个充电器或线试试,不行的话再查充电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吧,换个电池试下

电池也换了,用几个钟就不行了。。。。。。

网友(2013-01-21):
买个高仿主板换了,淘宝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