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维修开机10几秒黑屏

楼主(2012-12-13):
今天送来一个优派的显示器!
插上电源VGA,一切正常,过了十几秒黑屏,但是电源灯还是亮的。
开始怀疑高压板有问题,
拆机检查电源板12v电压正常十几秒不掉,并且12v已经给了高压板。
然后找了根单灯的高压板测每根灯管,灯管都亮,以为没问题!
这时想找个通用高压板改下,突然想到开机的时候灯管都亮10几秒,高压板?
又有点怀疑灯管,因为一般闪一下就灭都是灯管问题,这是10几秒就黑,是不是有点类似!
接上可调电源重新测灯管,惊喜的发现,有一根灯管的电流在2.几安,其他的都是3.几安。
毫不犹豫拿灯管换灯管,装好测试一下午一切正常!!
新手发帖!!给点分吧,不扣你分的!!以后跟大家分享更精彩的!!
是0.2几和0.3几!!写错了,笔误!

网友:
有源就是好,我一直想找台维修电源找不到。

网友:
一根灯管电流有这么多大? 那么4根就不得了了。

网友:
电流这么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灯管问题吧

网友:
优派显示器的问题特别多

网友:
这是个新思路,值得学习,那些好象坏又没坏的灯管确实是麻烦

网友:
灯管正常的电流一般在0.3-0.4A左右,好多优派机烧灯管的同爆一二个电容的多,,,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