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12-13):
如题!一台37WL67C的东芝改了通用板图像变暗,怀疑背光板问题,背光板型号vit71010.51,请有过这种改板经验的赐教。
问题

网友:
无法调节是吧,把高压板的ADJ信号接地或者接3V试试。

网友:
改
和背光应该无关,通用板的问题,你可能用的rtd2660芯片的通用板,rtd2660芯片的通用板我现在看来适合该显示器屏,我给别人改完也这样,用的鼎科2660通用板,不适合改电视屏

网友:
支持,你们改液晶电视用的是哪种通用的驱动板啊

网友:
是不是亮度调节没有接

网友:
通用板功率太小了吧

网友:
果断换版 原先的通用版 使用显示器的 直接换下 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