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瓶做笔记本外挂电源

楼主(2012-12-13):
不知道用电动车电瓶做笔记本外挂电源行不行,有那位师傅做过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高人 只有做不到 没有想不到

网友:
一个电瓶+ 一个逆变器。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具体怎么做,不用逆变器怎么搞法

网友:
DC-DC转换。

网友:
弄个小电路一般电瓶输出是48v,问题是如何将48v变小到笔记本用的直流辐数

网友:
淘宝有卖48转低压的成品,也有卖不带外壳的转换模块,要自己做的研究一下他们的照片和线路图做参考

网友:
12v的怎么搞啊

网友A:
48转12的转换电动车配件有20几个大洋3根线入,地,出,接线简单

网友:
某宝有卖  “dc-dc 5A车载电源模块电动车降压56v48v36v24V12v转2-45V可调”

我买了一个,输入接48V电瓶,输出33V 接led 泛光灯
估计笔记本也可以用,就是需要加风扇给散热片散热。
具体咨询卖家

ps:我不是给卖家做广告的。

网友: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输入电压范围是100-240,笔记本外接电源插口的输入范围是多少那位大侠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转12的转换电动车配件有20几个大洋3根线入,地,出,接线简单

12V还用转,电动车单节蓄电池大多就是标称12V,充满14V的。

网友:
12V的话,不用转换电压了,直接接在笔记本上即可,超过12V的就需要降压到合适的电压(一般19V)或者逆变到90V以上使用适配器

网友:
用场效应管和一个可调驱动板就应该能搞定吧

网友:
还是升压  然后用适配器比较保险,否则总有湿鞋的 时候 。

网友:
48转12的转换电动车配件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2013-01-18):
我改了个手机充电器   笔记本的没弄

网友:
做笔记本外挂的,只能和适配器配合吧,不能直接接在电池那吧

网友(2013-02-25):
直接有开关电源转换的,想转12转12,想转220转220

网友(2013-05-13):
搞个电源管理的IC ,直接用电瓶给笔记本供电,还要看看电瓶的电压和你笔记本的外接电压的高低.如果是低压变高压,搞个升压的DC-DC就行,如果高压转低压,也可以搞个降压的DC-DC.一般电瓶都是12V 或24V的.如果你笔记本适配器输出12V 那一个12V的电瓶就可以直接接你的笔记本了.

网友:
体积是不是太大了 电路上面到时有很多方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阻降压就可以了
这个电阻功率老大了

网友:
那个大个电瓶带着走 你就不嫌累

网友(2015-05-25):
应该可以做成的,但是带来带去实在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