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2210C液晶显示器 加信号黑屏 开不了机

楼主(2012-12-13):
今天遇到一台戴尔E2210C液晶显示器 不加信号时,显示无信号,加了信号后,黑屏电源灯也不亮了,有时候偶尔一次能开,大约用二十分钟左右后,图象就死在那里,按什么键都没有反应,灯管和电源板已经测试过,肯定没有问题的,上网搜索了一下,有说是电容的问题,但我看下,电容的外表都正常,并且5V 1.8V 电压也正常,估计换电容也不会有用的,后来在插上信号的情况下,在测量上面那个大的0.39的功率电阻时,灯管会亮,电压都测试了,也没查出什么原因,等晚上有时间再接着修吧

补充内容 (2012-12-15 13:54):
换驱动板的价格太高,还是想办法修起来,晚上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0.39功率电阻前后的纹波不同,电阻后面有杂波,看了下,电阻后面是接的1.84V的 稳压块,于是在料板上找了一个相同的块子,换上去,试机几个小时

补充内容 (2012-12-15 13:56):
都没有出现问题,再测量电阻前后的波是一样的了,没有杂波了。看来根源是这个稳压块不稳定引起的,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款显示器的通病,发出来,让大家遇到的话,试试看

网友:
查查驱动板

网友:
查驱动板VGA接口的RGB信号脚有没短路元件,如果正常刷程序。

网友:
以前弄过一台三星,类似这个情况,后来换了驱动板,就正常了

网友:
以前有台三星19寸也是类似这个问题,换了驱动板就正常了

网友:
把1。8V的电容换掉。

网友:
还是接上信号在它不亮的时候去测下电压吧,看是那的问题,我前天修好了一台也是这样的故障,结果是5V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