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网卡问题

楼主(2012-12-13):
本地连接出现红叉,但主板集成网络绿灯亮,测试过网线没问题,是主板上那里出问题?还是兼容路由器上设置?

但每次clear bios和把主板电池出来一段时间又可以了。

网友A:
路由器如果 没有问题 估计就是网卡了吧  你试试看

网友:
那样的为题大多数是  集成网卡不行了!你换个独立网卡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如果 没有问题 估计就是网卡了吧  你试试看

路由器正常的,就是不明白什么问题。

网友B:
1.接口
2.防雷击芯片
3.接口到网卡之间线路不良
4.网卡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接口
2.防雷击芯片
3.接口到网卡之间线路不良

但每次clear bios和把主板电池出来一段时间 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