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机开机黑屏

楼主(2012-12-13):
兼容机,945主板,故障现象:开机黑屏,CPU风扇转,键盘灯一闪即灭,鼠标点亮,硬盘灯红灯常亮,显示器灯闪。(BIOS放过电,没用)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主板坏了吗?

网友:
显示器灯是什么颜色啊?是不是显示器的为题是啊!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个显示器,还一个电源,一个个的代换了,在说!

网友:
黄灯闪就是  显示器    接受不到  信号!你把显示器关一下,再开一下,看看会不会亮一下!

网友:
各部件一个个的代换检查吧

网友:
我把硬盘光驱线还有网卡都拨了,还是不行,显卡是集成的,而且开机没有任何提示音(可能蜂鸣器坏了),主机面板红色hdd灯常亮,显示器没接收到信号(显示器、鼠标、键盘是从我正常用的电脑上拨下来的,肯定是好的),内存换了也没用,CMOS也放电了,就剩下就是主板和电源及CPU没换

网友A:
CPU.内存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内存换过吗?

内存换过了,CPU和电源没换

网友:
看你说的电源好像没问题嘛,有没有跑码呀,最好也换个CPU看看。

网友:
明天带诊断卡到单位再试试

网友:
先用最小系统法,把硬盘、光驱等先拔下,看能否启动

网友:
楼主的情况电源可能问题,但是更加有可能没跑U呢。拿诊断卡试着看看先。我碰过这样的问题好多次是CPU不良,集显倒是没怎么坏过。

网友:
跑个马看看哈

网友:
诊断卡显示FF,拆开CPU重装后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

网友:
长经验了,还有多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