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PU怎么看它的型号

楼主(2012-12-13):
如题,这个CPU怎么看它的型号,怀疑它坏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换的话哪种CPU最适合?先谢谢

网友:
M520 TMM520DB022GQ

网友:
这种CPU也爱坏,但是质量比QL系列好多了

看你囊中羞涩啊,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MM520=妹妹我爱你!
完毕!

希望我也爱MM520, 它不调皮,我就玩完了,这个JJ搞好久了

网友:
m520 638针脚的

网友:
炫龙双核   M520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
m520遇到过  AMD U爱坏, 淘一个吧  几十大洋

网友:
楼主发这样的无常识贴什么心态?

网友:
用QL的U 也可以用的

网友:
AMD M520
经常坏,我修机大部分情况看到AMD的U就先换个,然后再修。

网友:
tmm520,这个好像跟QL系列是通用的

网友:
你这是学的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自己大意吧,我看成MM5200了,一下子蒙了

哦,理解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m520遇到过  AMD U爱坏, 淘一个吧  几十大洋

手中这片板,就剩CPU没代换了,CPU不坏,我就怀具了

网友:
AMD的就是脑子爱坏,CPU型号都不明显标示

网友:
AMD M520,这都不知

网友:
不知道是故意整这型号出来看的呢。。还是真的坏了。。。M520、、、妹。我爱你、
、不过这款AMD的U就是容易出问题。同意8楼的看法、

网友:
TMM 这系列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