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电时序的学习求指导!

楼主(2012-12-13):
那位大神可以对笔记本上电时序提供一些建议和指导!谢谢 ,新手求指导!

网友:
论坛上很多自己搜搜去

网友:
那多的机子上电时序  请问你想知道那些呢  仁宝 广达 英业达 纬创等 论坛都有找的到的

网友:
图纸里面会有上电时序图的,实在不行就把些死记下来

网友:
有人说 先学习下IBM的上电时序 容易入手  不是我说的啊

网友:
先把广达和仁宝的掌握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一般图纸上有时序的,机子不一样时序也有所区别,你问的太广泛了,不过大致是隔离电路-待机电路 io 南桥 bios互相给信号才能来开启其它单元电路,一般最后是CPU电路,很多板子也有变化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修那个板看哪个图是最准确的

网友:
上电时序好难掌握啊

网友(2014-03-04):
别被楼上误导~ibm是最复杂的

网友:
谁能给我详细说明一下笔记本的上电时序啊

网友(2015-06-09):
不知道从那学起,保护隔离学了一些。

网友(2016-03-13):
先学完月饼老师的课,再回头看时序就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