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815GR331的问题?

楼主(2012-12-13):
C1815 GR331可以用C1815 GR2E替换吗?用万用表HFE档测C1815 GR331为330,C1815 GR2E为341倍,这个GR2E是什么意思 谢谢了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可以代,批号

网友:
GR后缀字代表管子的放大倍,一般在300以上。

网友:
谢谢了 我看到过放大倍数的表格 只不过那个2E不知是什么意思,还是厂家的一种代号。 一个管子有好几种放大倍的 要替换必须是一样的还是高的替换低的

网友:
放大倍数是一回事 本人好像记得带GR的和不带的 E B C 位置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