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9202电路的工作原理与分析, 知道的说下

楼主(2012-12-13):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帖了,正学习电路知识,每天我都会来迅维看看各位的帖子,也学习了不少,有时候我觉得虽然我的回帖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只为了能够给点意见,互相学习,对于RT9202电路大家如果会看电路图的请回下帖讲解一下,有什么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这才能互相进步,还有学习电路图希望大家给点意见,怎样看电路中元器件在电路中是起什么作用,看着电路图真的很迷茫~~

网友A:
你发切个具体的电路图上来,没图谁知到呀。

网友:
所有芯片的基本原理:满足条件不工作,那么这芯片坏。。芯片工作条件,一般就vcc,和e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切个具体的电路图上来,没图谁知到呀。

补上电路图

网友:
我懂滴  你说看电路图有点懵 个人觉得首先要把电路原理搞懂 就是单个的电路 比如稳压电路 放大电路 调整电路 反馈电路 时钟原理。。。。。。你把单个电路弄明白了 整机电路图才看的懂  信号流向才清晰明了    说多了 别见怪

网友:
工作原理:
1、5V给经R4给芯片5脚供电,过二极管D1给芯片1脚供电,5V给MU上管D极供电,5V经R1电阻给芯片7脚高电平。
2、芯片从2脚输出高电平到MU管子G极,4脚输出低电平给ML管子G极。MU管子导通,ML管子截止,5V经MU管子给L2充电并给后级供电。
3、输出电压经电阻分压后反馈到6脚检测
4、当6脚电压大于内部认定值时,芯片从2脚输出低电平,4脚输出高电平,MU管子截止,ML管子导通,电感L2放电给后级供电。
5、MU和ML管子交替导通经电容滤波后输出电压。

网友:
讲得很不错,谢谢你

网友:
这个是自举升压 5V 供电RT9202  其他的 和  12v供电RT9202一样    而非就是多了一个自举升压电路 也就是  连接1脚的C2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