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进系统15分钟重启,有时候15分钟掉电

楼主(2012-12-13):
进修t60笔记本,进系统正常,15分钟重启,有时候15分钟掉电,掉电后不能触发,拔下适配器在插就能触发,这个有没有通病,没有的话,我就要按时序修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焊了吧

网友:
  感觉应该是温控保护了

网友:
先把散热 问题处理一下再试试

网友:
温控应该没问题,南桥背面进水腐蚀,已经清理,我感觉南桥性能不良,因为今天测试有时候1个小时都不会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