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189奇怪的掉电

楼主(2012-12-13):
客户拿来一个索尼的机子,板号:MBX-189,拿来的时候屏轴断了 屏线跟高压板的线也断了好几根碰在一起了,换好屏线后现在不接灯管没事接灯管电流一跳就掉电了,跟灯管单独供电点过是好的,机器也都正常有显示。换了一张也是这样一接灯管就掉电。除非把灯管的供电线接在适配器接口哪里就没事。现在没什么思路。兄弟们帮忙分析下吧。。多谢了

网友:
这样可以就这样接嘛    机器正常就行了

网友:
你用万能高压条先排除,再检查公共电是否存在 底阻止

网友:
换个高压条应该就行了

网友:
换过通用的高压条也是一样的,不是高压条问题

网友:
那你就查LVDS屏的供电工作条件吧特别查高压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公共点接个电压会掉吗?不掉接在公共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怎么能行。这样接的话不接适配器就不亮了好伐:用电池难道就黑屏了。。

那就接公共点    不会黑屏      有的只是在亮机前会先白屏

网友:
主板上与屏供电相连的开关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了是保护隔离的问题越过保护隔离管 就不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