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30 开机掉电

楼主(2012-12-14):
联想 G430 开机掉电,拆机测试各供电,发现系统供电1.8V  1.5V 没有产生电压,看图纸得知芯片ISL 6228HRTZ  发出 测试MOS管 PQ21 PQ23     PQ22  PQ24 没有短路,但是在PQ21和PQ22 的 567脚 (ISL6228_B+这个电压应该是5v 我测试这点没有电压)4个MOS管的控制极有1.8V 的控制电压。 芯片ISL6228HRTZ    2 3 4 5脚 各有5V 电压。 芯片ISL6228 的 11脚EN  有1.8V 电压, 28脚PGOOD  没有电压输出。 这芯片是坏了吗? 手里没有换的  。 才发帖在论坛里请教前辈。

网友:
图看的不是太清楚,先把产生5V线路上的储能电容换换试试吧,它要是坏了,5v也不产生

网友:
我想问下 这高压条的开关信号是由那里来的,没有这个信号,追电路追不走。

网友:
3楼和楼主说的有点自相矛盾,感觉你不是修笔记本的,不做任何回答

网友:
我那G430 我换了KB926qf d3 开机芯片,换了就可以开机也正常了。 还没装机, 等过了一会 就开不了机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我 把那开机芯片没上好吗? 如果没上的好的话, 那一开始就不能开机呀

网友:
也许是周围的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