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使cpu温度居高不下

楼主(2012-12-14):
有一块精英945的板子开机cpu温度为80-90度左右,换cpu、风扇及涂导热膏都不行,请问这是主板上南桥导致的原因吗?如果不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此先说声谢谢!!!

网友:
这个是主板上有一个温度检测电路的,这个电路出问题就会引起。

网友:
谢谢 有时会突然自动断电这个现象也是温度检测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
温度过高就会自动断电保护。

网友:
刷最新bios有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用手摸散热器的温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