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2-12-14):
大家好,有一块华硕m2n68主板故障,现在开机后显示器没有显示主机就自动关机,原来是关机正常,开机的时候都要断电一会才能重新开机!求帮助!!

网友:
单桥的,作下桥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拿去加焊下桥

网友:
除了桥虚焊的故障还用什么地方可以造成这一现象??

网友:
加焊桥不行!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