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a690gm2ma主板奇怪现象

楼主(2012-12-14):
主板上电POST卡跑到2A复位灯就灭了,此时量主板都没有电压。板上有tiger one的电源管理芯片,换了还是一样的毛病,刚换了tiger one电源管理芯片能点亮,
芯片

网友:
我有个同样的板,故障为:每次都能触发跑码,有时可以点亮,但经常卡在D6 D5内存上,内存供电管控制级没有电压,没有内存电压。控制级直接连到tiger one上的。换了tiger one,还是一样。不知哪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