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 19寸显示器维修之后

楼主(2012-12-14):
19寸HTC 显示器 拆开之后,电源板烧坏直接换了,换后就变这样啦。求高手维修中遇到过这问题吗?就是不显示红灯闪烁。 就是不显示 不知道怎么下手啦。

网友:
杂牌就是有时候有点小插曲 我通常就是把驱动板主控吹吹 大部分都好了

网友:
是不是拆的时候手上的静电搞坏了逻辑板上的芯片了,天气干燥了,静电要注意。

网友:
换主板吧,大多数是BOSS问题了,估计没什么人手上有这个BOSS的了

BIOS吧,老总怎么会出问题呢?
呵呵。大汗淋漓啊。
 这个错别字也错得太离谱了吧?!

网友:
无信号了。按无信号的修。

网友:
好像是数据出错了

网友:
   你换的板子绝对不是原装的,看看那个信号没接对。 我以前搞过一个LG的 换电源板后 屏幕出一个 英文,来回的跳。

网友:
不识别VGA信号,检查驱动板的VGA接口。

网友:
查查驱动板吧

网友:
VGA接口也换啦,芯片加焊啦。还是不行。诶。。。。。。。

网友:
小弟我也经常这样表达的。。BIOS就像BOSS一样,猛得混为一谈了。。。

网友:
建议直接换个通用的驱动板试试!

网友:
唉,维修真的是难做啊,建议直接换个驱动板吧

网友:
用风枪加焊一下主控芯片 不得在用酒精擦擦看

网友:
上次一时手快打错了个字母,汗呀

网友:
MCU坏有这样一个毛病,插上信号线,拔掉信号线,都说你没有信号输入。。。。。
重新写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