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BIOS单桥进BIOS进不了BIOS但能进到认硬盘的地方,求助啊,很急啊!!!

楼主(2012-12-14):
就进不了BIOS要进有的时候要十几分钟,BIOS刷过,有两个把其中一个拿掉不能正常跑马,无语了这板。

网友:
在确定BIOS正常的话,应该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块,技嘉的主板,就是无法识别串口硬盘,只能用IDE这样硬盘,无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桥我都烤过了没用

清洗CPU座子,先别上硬盘,看能不能进BIOS。再换个CPU试试

网友:
有人解答

网友C:
南桥坏了哦,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洗CPU座子,先别上硬盘,看能不能进BIOS。再换个CPU试试

BIOS有时能进去,但很慢,如果上硬盘直接就能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坏了哦,刷BIOS

什么意思啊

网友D:
你可以先不接硬盘看看能不能进,有时候硬盘也会导致进BIOS慢的,把外所有外设拔掉试试看

网友:
BIOS放一次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先不接硬盘看看能不能进,有时候硬盘也会导致进BIOS慢的,把外所有外设拔掉试试看

弄过啊没用啊

网友:
放电看看可以吗?有的时候放电也可以的 你试试看

网友E:
说清楚点,不接硬盘进BIOS困难,接上硬盘可以直接进系统,和普通板子一样,是吗?

那就当成正常的先试一下机,说不定这板子就是这个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清楚点,不接硬盘进BIOS困难,接上硬盘可以直接进系统,和普通板子一样,是吗?

那就当成正常的先试一 ...

不是,你还没明白,我说不接硬盘也一样进不去,但接上硬盘就进BIOS也一样进不去,如果不按delete就直接进系统了。

网友:
都亮机了,我也见过一块主板,亮机了,就是提示CPU风扇出错,其实风扇是好的,到最后是桥的事情,是主板里面比较难修的

网友F:
楼主这标题起的好啊,突然一下没看明白.....双BIOS是否有切换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标题起的好啊,突然一下没看明白.....双BIOS是否有切换开关?

没哦,现在就进不了BIOS啊,不知道怎么修哦,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