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昂达N68PV,求指教

楼主(2012-12-14):
自用主板N68PV,前年坏不启动,拿给一师傅修,未果。后更换主板。
这次拿出来慢慢端详,发现 W83627EHG 周围有异。65至70脚已被焊歪斜,不在原位。R542  R545 R545 R546 位置贴片电阻不在了。这几个电阻都看不清序列号最后一位了。
另外OP1和OP2两个MOS管,型号09N03LA。OP2的D,S两脚阻值为22,通断档量正负方向压降均为0.02V,判断已坏。

各大佬不吝赐教。有图纸发一下。谢谢
附图;

网友:
呵呵正好我有一块坏板。。被别人人工干死了。。。已经当料板。。IO附近没掉件。。需要的话。。我给你贴图。。

网友:
你先把IO,管子换了再讲看啊,有可能就是管子的问题,把IO焊正,换个管子试下。说不定有奇迹哦

网友:
先将坏管更换,IO重新焊接,IO旁边的电阻如果不确定,就当它没掉件,有时候可能是上家在焊IO的时候,将旁边的空焊盘焊熔了导致出现焊迹。

网友:
看你IO应该是空焊了

网友:
LZ你在网上查查看 说不定可以看到你想要的电阻的大小 希望可以帮助你

网友:
看图片,是明显的少件了,有几个电阻是一定有的,一般这种一脚接地,另一脚接IO的贴片小组和附近的都是一样的阻值,如果有图片就最好,没有,那就估摸着上吧

网友:
查一下主板最基本的工作条件。

网友:
谢谢啊。如果可以的话,贴个图给我。

悲剧的我,焊IO的时候把65脚给弄断了,那个管子是两个管子串联供电的,应该不要紧。现在是没上CPU和内存的时候可以上电和关机。

这块主板,之前在机箱里没安装好,IO这边是上翘的。估计时间长了后,IO引脚有脱焊(60至70脚都脱焊了)。引起开不了机。

查65脚是  MCLK/GP25 不知道是啥意思,不要可不可以?

网友:
可以不用,但是你的PS2键盘用不了啦。
改用USB就是。

网友:
加CPU,加内存,插键盘鼠标,加U盘启动,进入PE系统,挂硬盘正常读盘,搞定,收工。

就是这个IO引脚脱焊的问题,怎么人家就是没修好呢???
那个MOS管拆下来没坏,内存供电对地就是20欧姆的阻值,晕

修好了也是麻烦,难道得买个u,买个内存,买个机箱,买个硬盘,买个显示器???哥现在一个台式一个本本自己够玩。

网友A:
不是吧,一个IO,人家都焊坏?是故意想叫你换板,然后把板给他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一个IO,人家都焊坏?是故意想叫你换板,然后把板给他吧

难道是传说中的J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传说中的JS?

很有可能, 楼主英明,自己会修还拿出去给人弄一下,这样一来就看清那家店的好坏了。

网友:
看了这么久没看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