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连供,需要用什么工具,把磨合里面的空气抽出来

楼主(2012-12-14):
现在有台佳能ix4000 排管里有空气,目前就只有一个针筒。求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它自己能抽出来的。只要管子不漏气。

网友:
我现在的就是,管子里面有空气了。墨水不到墨盒里面,怎么打都抽不出

网友:
是管子里有汽泡吗?用手指弹管子让汽泡移动,移动到墨瓶里。

网友A:
放置连供瓶高过墨盒看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置连供瓶高过墨盒看行不行!

这样墨会向外流出来的哟。最好不要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墨会向外流出来的哟。最好不要这样。

这样就能把空气排出了嘛!

网友:
用注射器对连供空气仓里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