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图中。电流 电压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2-12-14):
本人对
电路图
是学习中,求教各位大神 假如一个16V的电压 经过一个500K的电阻,那分压后的 电压应该是多大? 还有中间的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求解!!!
电路图

网友:
下面还有一个分压电阻是多少呀?

网友:
仅仅从你描述的看,只是电流由反应之外而已。必须有下接分压电阻才行的。

网友:
一个电阻怎么分压呢。

网友:
还是发一段电路来求解吧,这样没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