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拆电解电容等分立元件的方法

楼主(2012-12-14):
主板的电解电容拆卸:先在电解电容的焊点上加锡,去掉厂家的保护层,我一般用吸锡器一个一个引脚把锡清干净就可以拆下来,也方便下次安装;也可以用烙铁同时加热两个已经,松动后快速拔出电解电容,大家又还有什么既快有省事的方法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点评):
用刀头烙铁,功率50W,就很容易了。

网友:
我是好难折下来,还是多多练下吧呵呵,,

网友:
一楼方法最标准!勤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
楼主的方法  应该是最好的。。。  多练习才是王道。

网友:
我是用烙铁同时加热两个脚,松动后快速拔出电解电容

网友:
小电容可以同时加热两个脚,一下可以拔出来,大电容管脚间距比较大,可以轮流加热两个管脚,慢慢拔出来

网友(2013-01-21):
在两引脚加锡,看到锡熔了拧动下电容

网友:
就是不好去  我用小头大功率的烙铁  不过还是楼主的为好

网友:
借用句:无他,唯手熟尔。不多联系想焊好是不可能的。

网友:
先把板子预热一下 就非常好拆卸 尤其是北方冬天

网友:
我会用平角烙铁,很好取下来啊!

网友:
我是先在电解电容的两个焊点上加锡,然后同时加热并且轻轻摇动电容,当两个焊点都融化的时候就可以轻轻拔下来
对于比较大个头的,就多加点锡,并快速在两个焊点之间移动,同样的很快能拿下来,一般能在25秒以内拆下来

我用白菜白光刀头,温度四分之一的位置。。。70Sn的锡。。。。

网友:
换电容有很多方法 就看你喜欢用哪种了  一般我们都是用烙铁烙 ,偶儿也用热风枪  呵呵 就看你喜欢用哪种了

网友:
有的很难拆,用风枪吹下更快

网友:
一般我们都是用烙铁烙

网友(2013-02-25):
有板层很厚的板子 很难拆的。 我换十个电容用了我半小时时间。一些板子确实好换,烙铁往上一摆一下子就拆的下来。  马蹄式烙铁头拆这种难拆的电容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