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V 100UF 能用16V 470UF 代换吗

楼主(2012-12-14):
因为找不到16V 100UF的电容

网友:
可以啊,,大一点没事,小了就不行

网友:
换电容的大小浮动上下的百分之三十,

网友:
可以不要犹豫国果段的换上去

网友:
可以 问题应该不大 反之则不行

网友:
像电源部分的电容,大点的我都用25V1000UF换

网友:
内压够,UF数我电源看下以外,其他都不看,主机主板就不行,其他没什么事。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