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压,表本身会不会成为一条通路从而影响测量结果呢?

楼主(2012-12-14):
24v ○――│>|――○   开路  ○―|GND

24v给二极管正极供电,负极开路,然后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负极和地间电压,我测试发现是23v左右。难道是万用表把电路联通了?不测不知道动态效果如何,测了又不准,咋办?

网友:
换个表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
换个其他的东西试试,看看表坏没

网友:
首先说一下二极管,最常用的有2种。低频管,一般市电或市电直接变压器变压出来的所用整流二极管都是硅材料做的二极管,工作于低频段,比如1N4007等,这种硅材料的管子本身对直流电压有0.7V的压降,有的电路中就直接用到这个0.7的压降差来降压,以前的影碟机电路最常用的5V经过2个二极管后得到3.6V的电压给主芯片供电。这样的降压电路简单直接,比稳压IC还好用。还有一种是高频管,这种二极管内阻极低,压降差是0.3V甚至更低,用于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整流或其他电压隔离电路。万用表也是有区别的,不同的表的阻抗是不一样的,越贵的表阻抗就越高(特别是机械表),测量值也就越准确。相对来说电子表的阻抗比机械表高很多!南京MF47机械表大表头的阻抗是DC20K欧/V ,AC10K欧/V,便宜的MF47是小表头的,阻抗还要低,我没买过。机械表中内阻最大的是以前的老古董500型,比转头还大还重!其他表大家自己看自己的表的说明

网友:
表肯定是便宜货,不过一直在用,起码测一下晶体管、常规的电阻电压还是很好用的。就是测到现在的电路有了疑问。
开始以为发光二极管负极后段有碰触导致导通,结果断开管脚测量,仍然有压降

网友:
楼上说的对,表阻抗就越高,测量值也就越准确
标题“万用表测电压,表本身会不会成为一条通路从而影响测量结果呢?”理论上是对的,有影响的,但是实际修个家电修个电脑没要求那么精确的,所以实际维修中可以忽略

网友:
同意,4楼讲的比较清楚!

网友:
24v给二极管正极供电,负极开路,然后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负极和地间电压,我测试发现是23v左右。难道是万用表把电路联通了?不测不知道动态效果如何,测了又不准,咋办?

24v给二极管正极供电,负极开路,然后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负极和地间电压
正常二极管硅材料压降0.7V,锗材料0.3负,测量二极管负极到地之间电压都会在24V以下。23V多一点正常的

网友:
当然是通过万用表形成回路了啊  这是基本原理啊  呵呵 只是万用表的内阻越大对测试的影响就越小 明白了吗 呵呵 如果后极开路  那你测的就是开路的悬空电压

网友:
有阻值就会有影响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奇怪

用什么万用表测试电压或电流,都要通过万用表表笔把测试电路的电流或电压与万用表自身串联或并联,即楼主所说的与电路连通。连通的结果就是对被测试电路分压或者分流,对测试电压而言分流最小的情况就是万用表电压灵敏度要足够高,测试值才会更准确,因为此时对电路的分流作用最小。

网友(2013-08-15):
这个你不用考虑,十万分之一的分流,对电路肌肤没有影响,如果是指针型的测低电压就要考虑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