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金士顿8gu盘 量产之后残疾了,求复活

楼主(2012-12-14):
用芯片精灵检测显示的的是擎泰sk6226ba,下载了 量产工具,量产之后很成功,引导正常,u盘只剩6.7g,格式化之后,写进去东西很正常,也能打开。但是拔掉之后,再把u盘插上去之后,发现u盘提示未格式化,再次格式化也正常,也能写东西,但就是不能插拔..........很是郁闷。后来换了几个iso镜像文件,发现u盘插拔之后,不用在格式化了,但里面的东西打不开了格式化未知或者压缩文件已损坏,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量产有问题吧?

网友:
用原厂工具量产的吗,用原厂工具重新恢复初始状态再仔细来一次

网友A:
最好用台机XP做

网友:
量产的时候把能源设定改成最大

网友:
把u盘拆开,短接闪存29 30 针不放。再接入电脑,量产工具就会识别正确了。

网友B(2013-01-16):
U盘  量产工具不对,我的8G红色旋转的,量产一下就成功了,给你网址,upan.CC搜索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盘  量产工具不对,我的8G红色旋转的,量产一下就成功了,给你网址,upan.CC搜索下载

你好,你知道金士顿32G的U盘怎么量产吗,这个好像中毒了,插上电脑电脑会死机,求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台机XP做

我很赞同,Win7等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拆开看一下 U盘 主控芯片型号 按主控芯片型号去下载对应的 量产工具  如果在不行 尝试把闪存芯片加焊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