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诊断卡先39

楼主(2012-12-14):
开机诊断卡先39,有时候39过后到45停住,本人新手,朋友的一块主板开机老自动关机,我给他换了个CPU风扇后,居然开不开了,用诊断卡测试,如上显示,郁闷,主板也讹人吗?主板是顶星TM-945PS

网友:
放过电了吗

网友:
放过电了,抱过来的时候开机后一分钟左右自动关机,想着散热不好,换个CPU风扇,还是自动关机,又换个电源,还是自动关机,都是进系统后出XP桌面没多少时间久关机了,就这样折腾了几次,开不不开机了黑屏,用诊断卡测试显示39,百度一下好像是I/O问题,朋友电脑,治聋子治了个哑巴,郁闷,在线等高手解答

网友:
39和45:是不是INTEL945以上的芯片组。是的话表示内存不过,多数为北桥空焊,你可以打内存到北桥的阻,如果是双通道的,你换个内存插槽试一下。
新手意见

网友:
是945的板子,我试下,还是先谢谢!

网友A:
压桥上电 看跑的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桥上电 看跑的完不

这招很强大。

网友(2013-07-11):
换个好点的内存,同样的主板我用533的就不行,用金邦800的就能点亮,你看看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3-10-02):
按桥开机实在强大,刚试验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