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 JR 认内存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2-12-14):
      故障是:按开机后电源灯亮,但黑屏。过几十秒后风扇高速旋转。如果连续开几十次,偶尔会有一次开出。
    维修 :
    换1R的 1066内存结果可以开机,只是偶尔不开机,若不开机,重开一般都能开出。但换下的内存在别的机上能用。换另一条4G的1333内存,结果也开不了机。
    分析:
    影响内存的因素电源查过,正常。其它各路电源基本没问题。基本可以排除电源的因素。
    难道是CPU不良?因为是HM55主板,内存是直接挂在CPU上的。PCH的影响似乎没有啊。
    大家想想看,还有哪些因素会挑内存呢?
    哦,对了,当开不了机时,VGA_VCORE的电压保持在1。2V,而当能开机时,这个电压能降到1。1V。这个电压是受GPU控制的。难道还是GPU的原因?但内存怎么会影响GPU呢?

    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这个BIOS是不是也能调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