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420 用2.31A的适配器充不了电如何解除?

楼主(2012-12-14):
DELL D420,机器标称要19.5V 4.62A的电源适配器,用可调电源测,其实最高电流不过2A,所以买来一个19.5V2.31A 的小电源,开机提示电源功率不匹配,按F1跳过,可正常使用,就是充不进电,如何解除?

网友:
原装电源才可以充电的,你用的是待用的吧

网友(点评):
不是代用,也是DELL原装的,只是袖珍点

网友:
用个ds2501的三极管样子的管理芯片就行了

网友:
适配器的瓦数不够吧

网友:
不到2A?充电时的电流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网友(点评):
这种12寸的本本,不到2A没什么奇怪的,无光驱,硬盘已经换成固态32G的

网友:
估计你蛋疼了。  貌似你 维修DELL机器 不多吧。!

网友(点评):
2.31A的电源也是DELL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