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3713去保护

楼主(2012-12-14):
BIT3713去保护,我把15脚跳开后,可以开机,但是灯管吱吱响。我把灯管换了后,开机10左右有黑了,什么问题呢,

网友:
查下高压板的MOS管有没烧到,不要一下子就去了保护,不然会烧更多东西,还有灯管检查下有没漏电

网友:
现在还能开不,一机一闪暗屏是你的高压包或灯管线问题,如果是一直暗屏是高压板不良。

网友:
我用烙铁加焊15脚旁边的引脚就好了,用手一碰就灭了

网友:
去保护返修率会很高吧!那样不靠谱吧!
建议还是换个通用高压板!那样安全点!

网友:
改个高压板 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