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显卡GPU重植用多大的锡球?上图求解。。。

楼主(2012-12-14):
D620显卡虚焊,不开机了。。。 想给GPU重植球,, 不知道用多大锡珠,手里还有内存条,内存颗粒我给吹下来,不知道买多大的锡球重吹上。还有个G92 核心的台机显卡,GPU也要重植。求指导,现在初步打算买三种,0.45   0.5  0.6 的珠。。

0.45用给内存颗粒上,显存颗粒上

0.5给台机显卡GPU上

0.6用在D620的GPU上,行不行呢??

手里还有个手机的字库虚焊,也要重做,,,

补充内容 (2012-12-15 11:55):
注:手里没有钢网,准备全手工放珠。。。。  近段时间也不准备入钢网

网友:
0.5 的锡珠

网友:
你说0.5适合用在显存颗粒上是吗?我看显存颗粒太小了,焊盘间距也太小了,0.45是不是更合适?GPU用多大的合适呢?

我也不打算买钢网,直接手工植上去,焊盘脚也不多,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5的通吃大部分

0.45用在显存颗粒上合适,对吗?

0.5用在笔记本GPU核心,对吗?

0.6或者0.75用在台机南桥和台机显卡GPU,对吗?

网友:
没有重新植过,都要是加焊的,一般我觉得应该是0.6的吧,好多都是0.6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0.5的显卡植

网友:
0.5的珠子就可以了。

网友:
显存是 0.45 的  一般钢网上面都标好的  建议备些网

网友:
看钢网多大啊????????????????????????????

网友B:
这么幼稚的问题还发,7200 7300 603  630钢网一样,球也一样,你是不是刚入道

网友:
0,5的球。。。。。。。。。。。。

网友:
D620用的是8400的卡啊,都是0.5的

网友:
8400系列显卡门啊。小显卡都是0.5的,603 620 630 631 7300等都用一个钢网

网友:
你图上这款显卡可以用7300 7400t等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幼稚的问题还发,7200 7300 603  630钢网一样,球也一样,你是不是刚入道

不是幼稚,是没接触过。入道都算不上,刚过门槛。手里没有钢网,准备手工放珠。。。现在学习了 。0.5

网友:
吗?我看显存颗
吗?我看显存颗

网友:
钢网上面写的是0.5MM

网友:
GPU用0.5的  显存用0.45的

网友:
*脏话*这个问题也要问

网友:
0.5的球球,兄弟还是买钢网吧,要么你时间很多,有钢网省下时间可以多学学

网友:
又见高手出没.钢网多少钱啊.也省.

网友:
用0.5的可以,0.6的也可以,都能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