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驱动lm220we1

楼主(2012-12-14):
屏的故障为 竖线 而且 不清楚 不只是屏坏了 还是驱动板坏了 求高手指点一下 LG显示器
显示器
不清楚

网友A:
求人指导一下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这个如果你不能确定的,请使用通用驱动板点屏试,使用通用板能正常显示那是驱动板坏,反则是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