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头烙铁怎么才好用啊

楼主(2012-12-14):
我的尖头烙铁新的(买的时候没注意,买了尖头的),尖尖基本不能融锡,尖尖靠后几毫米才能融。。是要把尖头磨平还是想其他办法?

网友:
经常用就多花点钱买个焊台。

网友:
直接换个刀头的吧 换个烙铁头也不贵  十块钱左右

网友:
可以把尖儿的部分稍微的弯一弯,那样效果能好些

网友:
不能磨平的,不上锡了,换个头吧。

网友A:
我来教你一招:用厚硬纸板或者抹布也行,包住烙铁头的尖部,然后用老虎钳夹住包住的部份把烙铁尖往一边弯........OK,搞掂....................拿个东西包一下可以保护烙铁尖.................

网友:
尖头我也用不习惯,特意还还将尖头头部3MM 折成90度,一般使用都是刀头

网友:
尖头的要大功率的发热芯才带得动
如果是936的话,建议用刀头的

网友:
尖头不好用,只能熔掉非常小的焊点,最好换刀头

网友:
熔锡之前的尖头部分用电砂轮打出斜面就可以了。

网友:
尖头的用在936确实不好用。发热功率小,刀头的可以。马蹄头的用着不太习惯。要用尖头的我一般是用那种不恒温的电烙铁。

网友(2013-01-13):
引用 网友A:
我来教你一招:用厚硬纸板或者抹布也行,包住烙铁头的尖部,然后用老虎钳夹住包住的部份把烙铁尖往一边弯..... ...

这个方法不错
有更好的方法的:
老虎钳效果不是很好 也可行
建议用大力钳 尺寸固定好 抹布包住烙铁头的尖部 钳口尺寸不会改变 不会伤到夹持物

网友:
很小的焊点,有时候真的要很细很尖的头

网友:
把烙铁头稍微的往上弯点拖锡比较方便。

网友:
谢谢大家。。。我还是决定再买个刀头的。尖头的太用不惯了

网友(2013-02-13):
多备几把烙铁,熔大熔小都方便,都备几个烙铁头,长攻短打都顺手。

网友B:
我也是尖头的烙铁,用着还算顺手,不过看大家都推荐刀头的,有时间我也换个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尖头的烙铁,用着还算顺手,不过看大家都推荐刀头的,有时间我也换个试试去

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把尖头磨平了就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尖头的烙铁,用着还算顺手,不过看大家都推荐刀头的,有时间我也换个试试去

尖头的烙铁,用着还算顺手,不过刀头有刀头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