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电源自动开机,但屏无显示

楼主(2012-12-14):
接上电源自动开机,但屏无显示,内存没有提示音。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是品牌机还是主装机的主板   品牌机有的主板就是自动上电的     其他主板  自动上电的话 按照经验   各电压正常的话 先换IO    建议一步一步查

网友:
测试卡有木有???测试下。。跑什么代码。。自动上电、。。大多数品牌机都这样,,,

网友:
没头没脑的,最少上个检测卡,看跑起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