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定修好V3000 intel GM965 集显开机不显,报警一长两短

楼主(2012-12-14):
故障:开机不显,报警一长两短
  刚接到机时我以为是NVIDIA呢,呵呵,修机的兄弟都懂的!
   我的习惯,接到机子先拆掉电池,然后放电(COMS电池),插上可调电流表,开机没问题了(惊喜啊,可能是之前一直没遇到这个问题的缘故),呵呵,装机再试一次机,又是报警不显,是不是刚才把内存插上去没插好呢,试内存,换内存,还是一样,拨COMS电池,好了,看来问题就出是COMS电池这里了,量电压3.0v,换一个3.3v,故障还是一样,没辙,拆机吧。心里想,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拆完机直接先加焊下显卡先吧。
   拆机一看,北桥GM965集显。迅速排除显卡的问题,因为我还没遇到这款机GM965会坏的,因为是intel,虚焊的可能性也很少。
  先从简单的下手,秒杀BIOS,烙铁刀起刀落,10秒拆下BIOS。上500P机器烧录,因为脚太多,脚位老是接触不好,刷BIOS花了10分钟。
   刷完上机,插上COMS,第一次自动触发(正常现象),关机再开,OK没问题了,上硬盘,OK完美进系统。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的比较少,独立显卡显卡问题的多

网友:
够淡定,BIOS 也会一长两短的报警

网友:
V3000的机子,开机不显,AMD三桥合一的机子那就是NVIDIA的问题了,如果是AMD独显或者intel独显那就是显卡的问题,都可以在讯维网上查的到。这款机我头一次接到,也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看过有些哥们做过北桥,换过IO都没解决问题。

网友:
想对来说 V3000出现这个问题  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