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转一下就不转

楼主(2012-12-14):
求教一下,西数硬盘转一下就不转,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源供电不行了,查下

网友:
排除供电问题,可能是磁头有坏,还有可能是固件坏!

网友:
不好说啊,不好说

网友:
有可能是固件损坏,需要重写固件

网友:
硬盘问题提问须知由于各厂家的硬盘设计和制造上有很大差别,对故障的判断也不会一样。并且可能同时涉及软件和硬件问题所以提问时说清楚1。硬盘厂家,型号,容量等,尽可能提供详尽信息;2。硬盘发出的声音;3。用MHDD检查的情况;4。对硬盘处理的目的;修盘还是数据恢复;说得越明确就越容易得到答复,不明确的提问很难回复。
首先要确定板的问题,还有就是接线是否有松动。
是否敲盘,敲盘的话,磁头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通电停转,主要有四种原因造成:  一个是 电路板固件问题  二是 盘片固件区有问题  三是最严重的 磁头有一个性能不良或者损坏  四是盘片有划伤  盘片彻底挂掉了

网友(2013-01-13):
谢谢楼主   非常满意

网友:
以前遇到过供电不足,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三星的盘也是有这种问题,还没得到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