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00屏不亮

楼主(2012-12-14):
联想 SL400屏不亮,电流跑到0.88-0.91就不跑了!
查屏线接口处19V供电的一个电容短路,摘了。。网上说摘了此电容后,不用换,可以换与之连接的保险,就好了。但是我随便换了个保险还是不行,请教下各位大侠,此处需要注意些什么!或者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联想

网友:
补充下。这个保险是通路的。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网上说一定要换保险!才能OK,是换和之前一样的,还是只要是保险就行

网友:
高手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