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宏基典型故障电脑的一点经验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2-12-14):
宏基典型故障现象: 笔记本不开机 .开机死机. 蓝屏. USB不能用. 上不去网.

  笔记本屏暗.屏发红 .屏抖动. 屏出亮线. 笔记本报警. 笔记本花屏. 笔记本

  不加电. 笔记本没声音 .笔记本自动关机 .笔记本开机报错 .笔记本解密. 笔

  记本加电不亮. 笔记本系统运行不稳定.笔记本装不上系统 .笔记本自动重起.

  笔记本不保存时间 .笔记本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笔记本电源口松动. 笔记本键

  盘不能正常使用 .笔记本触模板用不了 .笔记本屏破碎 .笔记本看视频文件卡

  . 笔记本散热不正常发烫 .笔记本开机白屏 .屏显示不正常 .电池不能充电.

  电池待机时间短 .笔记本接口用不了. 接不了投影机 等各种不能正常使用笔

  记本的故障。
  1、宏基笔记本主板故障  笔记本绝大部门的故障是主板故障,因为这是一个

  电路部分,容易受外部电压的影响,当有水. 饮料.及其他液体流入主板上也会

  引起主板故障

  (1)主板不产生供电( 系统单元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损坏.)
  (2)按开机键.硬盘灯一闪机器不显示(宏基 T. A系列机器)
  (3)按开关无任何反映 (国产笔记本开机芯片损坏)
  (4)开机报错(宏基机器BIOS损坏)
  (5)电源指示灯闪烁(国外笔记本主板信号报警).
  (6)笔记本自动关机 机器巨烫(主板温控芯片损坏)
  (7)笔记本老蓝屏 (主板显卡虚焊)
  (8)USB口都不能用(笔记本主板主芯片南桥损坏).
  (9)笔记本没声音 (笔记本主板声卡芯片损坏)
  (10)笔记本.不识别光驱 硬盘 (主板 南桥损坏)
  (11)笔记本按键用不了.(键盘芯片损坏)

  2、宏基笔记本屏故障   笔记本液晶屏是很精密的电子成像模块.很薄 易碎品

  .会出现以下故障 (1) 屏只能看到里面的影象很暗 (屏内部灯管损坏) (2)屏

  出现亮线 (屏受到挤压 内部液晶板有断线. (3) 屏颜色显示不正常 (液晶屏

  主LVDS芯片老化或损坏. (4)笔记本白屏 (笔记本屏内部供电损坏) (5) 液晶

  屏出现大块黑斑 (液晶屏受磕 碰 更换液晶屏) (6) 液晶屏出现白色斑状 (更

  换背光系统组件)
  3、宏基风扇异响 先判断风扇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更换风扇,如果正常维修主

  板温控线路出了故障 (一般为开长时间自动关机。或者运行大型游戏或程序死

  机自动关机)

禁止公布QQ群(信息已删除)

网友(2013-03-15):
经验非常珍贵学习了

网友:
看完了,感觉不是原创的,但也要收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