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液晶电视,通电后指示灯亮,遥控器没反应,求解

楼主(2012-12-14):
今天收到一个客户TCL液晶电视32寸的,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打开看电源板上我电容漏液,更换后指示灯亮了,但是遥控器开机没反应,屏幕灯管亮了,显示器上只有电源开关,没有其他启动开关了,一通电,电源板24V12V5V都出来了,求各位大侠有经验的给个指导,先谢啦

网友:
供电 出来了但 有没跳变呢,有跳变也不行呀,查驱动板工作条件。

网友:
驱动板没工作起来,主要查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坏了,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