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声卡异常

楼主(2012-12-14):
主板型号:GA-M61PME-S2
故障现象:声卡异常
新手发帖,老手飘过。
      一片技嘉GA-M61PME-S2主板,播放音频文件无声,开机也无声。桌面右下角没有音频调节图标,控制面板声音中也显示没有音频设备。

      继续检查发现设备管理器中显示的项目正常,也没报驱动错误。还是从技嘉官网下载最新的声卡驱动安装,依然无声。此时桌面右下角有高级音频设置菜单,音频调节的小喇叭图标依然没有,控制面板声音中也依然显示无音频设备。奇怪的是在高级面板中尽管混频器中没有项目,但是在音频IO选项卡中测试竟然有声音。

      于是怀疑操作系统问题,开始重装系统,此处省略200个字。系统装好,技嘉官网最新驱动装上,和上一步一样;装上主板光盘上的驱动,版本低一点的,安装过程也很顺利,重启,一切照旧,郁闷中。。。
    拆下主板,挂硬盘加电,测试声卡芯片ALC662供电正常,复位正常。于是开始去料板上找了,终于找到一个。风枪吹下料板芯片和这片板的芯片,烙铁伺候,洗板。上电进系统,久违的声音出来了,小喇叭也有了。重新装上最新驱动,依然正常,至此装板至机箱,维修完毕。
    下面是ALC662的PDF文档链接: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g5MTQzfGI3MDkxMzQ4YTFiNWUwOTFhYjZkN2UyMGU5ZmZiZWE5fDE3Njk5OTQzNTY%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我遇到过,不过加焊声卡OK了,用户用了半个月又OVER了,又给重新装个上去解决了

网友:
我以前用过的电脑前置音频接口线插错了烧个78L05(和普通三极管一样)造成没声音设备,换了一只78M05(外观和7805一样)上外壳上飞线连好,好了!

网友:
学到了,可惜我没有遇到过.